[MACBOOK]
苹果A1466 不充电 请问IO是有带程序的吗

楼主(2016-04-25):
接了一台A1466 13年的 收到机子测试不开机 接上适配器电源灯也不会亮  换了一个电池 可以开机 但是不能充电 接适配器也无法开机。测充电芯片14脚 只有1.7V 正常是3.2V  这电压是直接从IO芯片发出来 订了一个芯片装上去了 接上适配器 指示灯了,用适配器也可以开机了 可还是不能充电 有提示在充电中 一直是1%,电池电压从开机6V直降到0,有谁换过种IO芯片 是不是这种IO也是有带程序的?芯片型号 LM4FS1BH

网友:
io有程序的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一个电阻坏了

兄弟 知道是哪一个电阻吗?

网友B:
测下电池接口 波形是不是正常 io有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电池接口 波形是不是正常 io有程序的

那就可能还是IO的问题了  原先用电源是不能开机的 我换了一个IO 就可以开机了 就是充不了电

网友:
带程序的,最好是买料板换

网友:
排阻通病吧,这个机器

网友:
IO内部有程序的, 去购买人家减板的回来

网友:
苹果的EC都是自带程序的,

网友:
苹果的SMC都是带程序的啊

网友:
苹果ec都带程序

网友:
苹果的smc是日立的都是带程序了,所以换就要买同板号料板回来换

网友:
苹果电脑也有自然坏的?这可是卖肾的机器!

网友:
6259附近有个电阻,具体看型号啦

网友:
这个肯定有程序,我换过不EC不触发。这个机修进水断线等接好还是 不充电,最后换两个上拉电阻好的

网友:
肯定带程序,买料板吧,新芯片都不行,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apple  都是买料板回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