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p55t主板四根内存槽,2根不识别

楼主(2016-04-25):
如图,这个主板,黄色的2根槽子不识别。单插内存不过,代码E0   但是单插红色的正常。求解?
另外,。内存槽的vcc  vtt spd 时钟  复位  都正常。我还用内存的打值卡,打过。对地阻止都正常~~~~
求助~~~~

网友:
先软后硬吧  刷刷BIOS看看

网友A:
楼上 你好水~~~~~部分内存曹不对,你说刷bios~~

网友:
关键信号及电压你都查了,阻值也打过了,那CPU换一个试试呀

网友:
5系列的板就是这样设计的,必须有两根槽插满了才能插第3.4根。

网友:
这样是正常的现象哦,不过要深解的话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要按顺序插才能认到,厂家设计吧。

网友B:
P55主板,如果上四核,比如i5 760,i7 870,X3430,X3440这样的CPU,必须先插DIMM1和DIMM3,然后才能插DIMM2和DIMM4。你这主板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黄色槽就是DIMM2和DIMM4。如果上i3 530或者i5 650这样的CPU,就没这么多限制了。这也是Intel单芯片组配套CPU的进步。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 你好水~~~~~部分内存曹不对,你说刷bios~~

今天修到一个am3的主板,跑eo报警以为spd供电断线结果没断,作死的跑eo,该查的条件都查了,最后加热北桥解决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P55主板,如果上四核,比如i5 760,i7 870,X3430,X3440这样的CPU,必须先插DIMM1和DIMM3,然后才能插DIMM ...

碰到过一主板,后来试了几次才知道这回事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X58系列主板 单通道内存能过.  双通道都插内存也能识别.

网友:
5系列这么坑?谢谢提醒

网友:
轩辕思天正解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我遇到过单通道的CPU。。。。

网友:
这样是正常的现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