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不通电 断线通病

楼主(2016-04-25):
修过跟多块这种不通电的了    都是直接飞线的   今天有空点 跑了下线  在南桥边上过的

网友A:
通病 值得收藏   估计是铜箔做工不好   插拔显卡受力导致的断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 值得收藏   估计是铜箔做工不好   插拔显卡受力导致的断线吧?

是腐蚀了  我刮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腐蚀了  我刮开的

还以为全部都是那个位置断线   原来不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全部都是那个位置断线   原来不是通病啊

是通病  装了显卡 都那灰尘多  所以都是那里断线了

网友:
外力搞坏的

网友:
这是我刮开的   这里腐蚀了。。。。。。

网友:
以前我也是飞线

网友C:
PSON 线路?? 哥哥

网友:
大华硕,做多点通病,要不然维修行业倒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ON 线路?? 哥哥

对的   我相信你会遇到的

网友:
要是让我也碰到就好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又有通病收藏了   不过这次不是822哈哈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是过度显影,要不就是过度蚀刻了,搞的铜线过细,工厂生产PCB不合格

网友:
线太长了,飞起来也不好看,看情况吧,如果断线处好找就被线。
个人观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下次碰到秒杀

网友:
高手啊 谢谢案例分享

网友:
下次遇到这板,可按楼上的试试看

DTYWX -1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确实遇到不少这地方断线的,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
哪里断电啊

网友:
华硕的通病分享点好啊,太多难修的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

zh32o1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这种断线的问题 是比较麻烦

网友:
么vie一套,资料夹

zh32o1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D:
阿俊  找到了         我也修过  很多   都懒得跑线   下次试试!

网友:
这板子确实是有这个通病,我也有遇到好多都是这里断线的

网友(2016-06-08):
真实好的维修教程

网友:
华硕的点位图哪里弄到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俊  找到了         我也修过  很多   都懒得跑线   下次试试!

是啊 也是巧合吧  随便刮了下  就找到了

网友:
我正好有块这个主板故障一样

网友:
修过一块这样的

网友:
请问是什么信号断线了rstrsm?

网友:
从来就不相信什么交换维修,,,

网友:
没图纸还真不知道如何飞线

网友:
H61也有这个通病 P5好像也有款容易断线

网友(2016-07-19):
飞线是从哪里飞到哪里 能不能说说

网友:
这个断线还没碰到过.

网友:
哪个位置,看不到呀

网友:
肉眼看得清楚?

网友B:
看得到的    细心点 不近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得到的    细心点 不近视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2016-09-02):
华硕的板要等以不出总是  一出问题难搞

网友:
所以说那些邋遢的人电容就是爱坏

网友:
断线也成通病,动不动就通病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于牛B之间啊

网友:
来论坛积累一下前人经验 学习一下

网友:
都是经验啊,宝贵

网友:
继线之后 那个脚电压是没了了,还是低了

网友:
是连绿线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