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I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6-04-25):
LGW1934SI开机亮下就黑屏,拆机用外接高压板试一下灯管,无问题,再拆电源板,查高压板,无电容鼓起来。应该是保护了,查主IC是OZ9938。于是百度一下,保护脚也挺多,有说6pin,有说7PIN,查下应用电路说明,因为英语水平太低,只能翻译,大概是6PIN是检测开路的脚位,再反映在7脚,PDF配套电路是7脚电位是由VDD通过上下分压电阻取得,PDF说7脚低于3V就保护了。实测不足1V,而且没有上拉电阻接VDD,只有下拉电阻接地,于是在预留位上补了一只电阻1002,电压上升到5V。上机测试不再保护,煲机一天,可以交货。

网友A:
修电源板都怕了,被电过几次

网友:
原来没有上拉电阻接VDD,怎么就不保护呢?

网友:
应该查明原因。。。。。。。。。。。。。。

网友:
学习  可能还会出问题

网友:
我量6pin是,发现电压有波动,当用万能表量6PIN 时,就不保护了,应该是临界点。就是过于敏感。一般我修这种一体电源高压板。除非灯管有问题,那用外接的高压板就可以测出来。否则本来的板子只要主部件没事,很少返修的,一般可以顶一两年,到时都已过保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板都怕了,被电过几次

楼主这个修的是高压板。不是电源板的

网友:
高压修的太少了 看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