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电流表电源头子不能乱用!

楼主(2016-04-25):
今天修了一台HP G4笔记本用成DELL的电源头子了,电流0.9修了老半天发现适配器检测电路小电阻发烫,经师傅指点才发现电源头子用错了,它俩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好像内部有芯片的

网友:
戴尔电源头中间针没电压惠普的有

网友:
有些适配器中间有根针,用来区分是不是原装适配器

网友:
这个肯不一样啊

网友:
中间针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
额··hp··dell和苹果电源头子得专用的··

网友A:
hp   dell头维修的时候用专用的  不然会走弯路

网友:
迅维有卖的呀,还可以充电,维修最基本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dell头维修的时候用专用的  不然会走弯路

前些日子,修hp6535s时,不知道专用的适配器,就走了一次弯路,

网友:
还有宏碁的电源头子也不能乱用

网友:
这个我研究过,HP的头是6.5V左右的,DELL 的是一个三个脚的管子,一般坏的适配器里面拆了就有,自己可以做的,做了可以充电不报错

网友:
HP 不是原装适配器不开机(现在电源头模仿原装充电器啦) DELL 的不是原装充电器能开机只是不充电  会报错

网友:
这个是不能随便乱用的 ,否者就没必要区分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

网友:
HP 电压来检测,DELL数据交换来检测

网友:
HP中间针有7V,DELL中间针没有电压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
Dell中间那根针是检查脚,而hp的没有

网友:
发错了 戴尔中间的针不但没电压还是根检测引脚,而hp中间的是有电压的

网友:
中间芯的电压 不同  其它一样,,以前拆开看了就降压二级管和稳压的

网友:
DELL中间是信号,没有电压,HP中间是电压,不是信号

网友:
哈哈,肯定不能乱用啦,DELL 里面的是带检测芯片的。。。

网友:
你量下,电压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