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原道N70充不进电

楼主(2016-04-25):
    如题,小弟在此求助各路大神:
机型:原道N70小平板
故障现象:充不进电
检测:充电电流在0—250ma之间跳变,伴随小喇叭“疙瘩,疙瘩”响……直接给电池充电开机正常。但是,显示充电图标。查上充电器冲不进(注意:这时候充电电流是0)。
一直修电视和电脑硬件的我,对这个机器原理不清楚,没法下手。电源管理芯片是A33KY25我找不到资料。
照片如下:

后盖型号:

主板大图:

电源管理:

网友A:
应该是吃点接口有问题咯!

网友B:
电流跳变时测测电压是否也跳变!小喇只疙瘩响应是反复断电、通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跳变时测测电压是否也跳变!小喇只疙瘩响应是反复断电、通电引起的。

好像是充电电流上不去。电池端电压倒是能过去……我怀疑毛病应该在充电控制部分,这部分我木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吃点接口有问题咯!

好像是充电电流上不去。电池端电压倒是能过去……我怀疑毛病应该在充电控制部分,这部分我木有图纸!!!

网友C:
建议楼主把充电芯片加焊一下或许有效果————给四周焊脚涂焊油用烙铁加焊焊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充电芯片加焊一下或许有效果————给四周焊脚涂焊油用烙铁加焊焊脚。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我这就去维修室试试,有风枪的……我估计没什么效果吧还是怀疑主板的充电电路有零件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我这就去维修室试试,有风枪的……我估计没什么效果吧还是怀疑主板的充电电路 ...

风枪吹有风险,这种都是用很久的芯片老化--烙铁加焊一下安全些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有风险,这种都是用很久的芯片老化--烙铁加焊一下安全些 呵呵

遵命幸亏刚才只是仔细检测了一下,没下手。
那芯片脚太密,没敢冒然动枪。
把电池单独充电到3.7V装上,然后插5V充电的时候,电流显示0
手按压充电管理芯片,以及周围零件,充电电流都是0ma
我基本上快没招了。
如果明天实在找不到毛病,就开始动用高频焊台伺候了……

网友:
直接从充电接口飞两根粗点的线充电就知道了!这个问题我修了好几台了都是充电接口有问题。

网友E:
插充电器有闪电图标,充电管问题,没闪电图标,电压漏过usb口,0oTG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充电器有闪电图标,充电管问题,没闪电图标,电压漏过usb口,0oTG开关问题

不插充电器,但屏幕上一直显示充电图标。插上也没反应!!!咋整呀

网友:
私下以为,平板注定是消亡的,代替的还是手机或者电脑

网友F:
换个电池试试;先把电池拆了量主板电池充电焊盘有4v以上稳定电压说明板子没问题;换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电池试试;先把电池拆了量主板电池充电焊盘有4v以上稳定电压说明板子没问题;换个电池

应该不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G:
没图纸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图纸就是麻烦

搞维修的最怕没图纸没资料,没法下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有风险,这种都是用很久的芯片老化--烙铁加焊一下安全些 呵呵

报告:排除虚焊的可能性,我今天用高频203H上小刀头把芯片四周都加焊了,还测量了电源管理部分的三极管二极管,基本都正常。怀疑小电阻和图片瓷片电容。但是没图纸,没资料。我是没法下手了……

网友:
碰到难题确实恼火

网友E:
OTG限流开关五脚引管引起的

网友:
这种没图纸 没资料的 都不好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OTG限流开关五脚引管引起的

我也怀疑,具体肿么操作?

网友:
貌似这不是个分享贴??

网友:
断电、通电引起的

网友:
风枪吹有风险,这种都是用很久的芯片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