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白屏的维修??

楼主(2016-04-25):
笔记本白屏维修思路,我只知道量屏供电有没有3.3V,还有什么关键测试点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先换屏  屏线  EDID 读屏信号

网友:
主要就是屏的供电,,,,,,,,,,

网友:
除了屏供电正常,屏要确认是好的

网友:
目前没发现主板有屏电压,会引起白屏

网友:
白屏应该是信号没出来吧

网友:
液晶屏上的几个电压参考:1、VGH=23 V    VGL= -8V    AVDD=7V     VCOM=3V

网友:
屏供电正常 接下来就要查屏上的条件了

网友:
应该从屏供电查,,,,,

网友:
显卡不良也会引起白屏

网友:
屏供电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