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自动关机

楼主(2016-04-25):
故障:开机大概两分钟左右自动关机,之后可以反复开机。
  顾客送过来之后拆开发现桥附近有水渍,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1A左右就自动掉到待机0.024A,等顾客走后直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到BGA焊台加焊桥,顺便干燥一下主板。从BGA焊台取下冷却之后,按开关,熟悉华硕LOGO,报价格给顾客,随后顾客答应修,但是没过三天顾客有拿来了,说跟之前故障一样。心想可能要换桥,等了三天之后桥也回来了,装上去开机都正常,但是没过两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想想是不是温控出了问题,因为之前没换桥的时候风扇转速一般般,但是换了桥开机没过多久风扇狂转,两分钟自动关机,先简单不差温控,直接先买个原厂的BIOS程序,点了大概十来分钟都正常没自动关机,此机型才修复。
总结:此机型BIOS芯片就在桥附近,可能是加焊的时候把程序搞换了,以后的注意这方面。不是很肯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免得走弯路。

网友:
虽然不确定什么原因引起的,修好了就是真理。

网友:
k42换桥后,就要刷bios的。

网友:
hn55的桥,换了有的就要刷bios吧

网友:
一般55的桥会有这毛病

网友:
H55换桥就要 BIOS,真的吗////???????

网友:
K42的板换HM55后都要重刷原厂的BIOS,并不是和桥离的太近导致程序搞坏。

网友:
华硕这款笔记本BIOS很易坏,一般可以先写个BIOS试下

网友:
换桥刷bios 论坛一搜一大吧啊 还是鼓励发帖

网友:
听说HM55的换了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