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电池,笔记本充放电电路,输出电压多少为正常?

楼主(2016-04-25):
不插电池,笔记本充放电电路,输出电压多少为正常?

网友:
要看芯片组,主板不一样空载的时候不一样的的

网友:
如果是专给电池充电的话应该无输出。

网友:
这个不一定 一般都是3V左右

网友:
不插电池电感会有2      3v左右电压   如果你量有十几伏的电压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