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进水不通电B+5v

楼主(2016-04-25):
F41A 进水不通电。待机0.043A不触发。无待机3.3和5V电压。B+只有5v。MAINPWON什么意思??

网友:
不要PD6电池就用不了拉

网友:
比较器的7脚低电平了呗!查比较器的5、6脚电压。RTCREF跟保护隔离过来的适配器电压。

网友A:
先看下预充电电路 PU1B的 5 6电压 是多少   取消PD6 破坏了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这些信号都是EC、和充电管理芯片控制着,

网友:
查下是否被后级电路拉底。

网友:
是仁宝的点火回路,楼主可以去看看它的工作原理就知道去哪找问题了

网友:
隔离没过  先将隔离修出来

网友:
MAINPWON是仁宝的待机电源开启信号 ,你这个应该是被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预充电电路 PU1B的 5 6电压 是多少   取消PD6 破坏了仁宝的点火回路

求大师指点一下。PU1B 去掉PD6后5脚8.7v;6脚3.3 v。有PD6的是时候PU1B的5脚1.1V-6脚3.3v。

网友:
你没有看看拆掉PD6的2脚是不是一个高电平、ACON应该也是一个高电平、看看后级是不是被拉低了、我想应该是MAINPWON这个信号、因为这个信号如果被拉低是不会出3V/5V的、因为这个信号是开启PWM、3V和5V的待机电压、你干掉的话不能检测温度、因为这个信号是CPU检测温度出来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电路复杂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