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D声音奇怪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6-04-25):
       早上接修一台同行送修的 东芝L750,描述故障是  刚开始放歌正常,过一下就没有声音了,但是只要用外接音箱的线插进去再拔出来就有声音,再放一下歌又是没有声音,还要把线再插进去就好了,这样如此反复。根据这种描述,初步判断应该是音频输出接口切换针接触不良,于是当场给同行报价。

       开修,发现放歌大约2分钟左右就没有声音了,插入音频插头马上拔出来又有声音了,心想这个声卡应该是好的,这个应该是插孔接触不良只要把MIC的那个插座和这个音频对换一下就好了,这两个口引脚一模一样的,MIC口又很少用。刚好前一段不是刚刚学习了黄鑫船老师的那种换音频的好方法,不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于是上BGA很快就把两个口对调了。高兴得开机放歌,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故障还是一样的,哎心都凉了。于是先放着,先修其他东西,修着修着,突然听到这台东芝L750D放歌2分钟没有声音后过3-5分钟又有放歌声了,放一分钟后又没有声音,过一下又有声音这样反复,我随时把音频线插进去就马上有声音。奇怪了。另外我插入外接音箱,外接音箱声音一直都正常。心想会不会是WIN7系统问题,于是拿自己测机的固态硬盘装一个WIN7系统 放歌发现故障一样的。说明还是硬件问题
      于是总结了一下故障
       1 放歌2分钟左右喇叭就没有声音了,此时只要插入音频头拔掉就有声音
       2 放歌2分钟左右喇叭就没有声音了,过一下又自动有声音,然后又没声音,过一下又有声音这样循环
       3 外接音箱声音始终正常
       4 系统正常
最后放歌时摸声卡芯片,发现喇叭有声音时声卡非常非常烫,这个肯定不正常,估计内部功放部分有问题。

于是决定更换声卡芯片,找一片广达的料板,找到一样型号的芯片CX20587-11Z, 换上放歌试机3小时OK。如果没摸芯片温度想不到这种奇怪故障真是声卡芯片的问题。我最近修的机子都是稀奇古怪的。我们搞维修不容易哦,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想都不用想,先干再说

网友A:
其实也不奇怪吧··声卡坏了当然会出这问题··

网友:
声卡内部坏了某个部分太奇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奇怪吧··声卡坏了当然会出这问题··

奇怪啊,正常如果说功放坏了,喇叭都没有声音啊,不会这样一下有一下没有又一下有,而且没声时插入线拔掉就有声音

网友:
这个问题东芝的遇到过同样问题,就是开一会就没声音,也是换芯片好了

网友:
为什么楼主会说不怀疑声卡问题呢?

网友:
这种类似故障多由声卡引起 G460 也有此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怪啊,正常如果说功放坏了,喇叭都没有声音啊,不会这样一下有一下没有又一下有,而且没声时插入线拔掉 ...

这个好理解,一会有声一会无声是因为声卡过热保护了,当无声时功耗下降温度降低就又有声了,插外接音箱线时相当于关闭内部功放电路,同样达到降温的目的。

网友:
牛!经验十足

网友:
按我的思路是先换芯片 再换口

网友:
g460 也有 这个问题 芯片也是一样的  我估计 是这个芯片的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理解,一会有声一会无声是因为声卡过热保护了,当无声时功耗下降温度降低就又有声了,插外接音箱线 ...

嗯分析的好,那为什么无声时只要随时插入音频线再拔出就有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分析的好,那为什么无声时只要随时插入音频线再拔出就有声音?

不是说过了吗!插入音频线时关闭了内部功放电路,声卡温度开始下降,当拔出时接通内部喇叭发声。

网友:
确实像疑难杂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过了吗!插入音频线时关闭了内部功放电路,声卡温度开始下降,当拔出时接通内部喇叭发声。
喇叭一没有声音我马上插入音频线马上就拔出,那是两秒的事啊,温度哪有那么快就降了,而且音频线拔出后喇叭还会放歌2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一没有声音我马上插入音频线马上就拔出,那是两秒的事啊,温度哪有那么快就降了,而且音频线拔出后喇叭 ...

电子元件就是这样,坏的程度不同表现的症状也不同。以上分析只是给自己一个安慰吧。

网友:
疑难杂症,很有用的经验

网友:
这问题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
是的啊,做维修 的不容易,有的时候给客户找出来了问题,报价后,还不修的,去别处再问问价格了

网友:
几天也有g个索尼的笔记本电脑开及有杂音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接口 就换芯片就好 碰到过

网友:
先换芯片也是很好的排除方法

网友:
如果有声卡可以先换个试试啊

网友D:
图片上看起来像有脚连了
维修不是事
没有连脚,那图片是我还没换芯片之前的,是松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上看起来像有脚连了
没有连脚,那图片是我还没换芯片之前的,是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