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1125芯片待机时VREG5输出电压偏低只有1.6

楼主(2016-04-25):
大家好,我有一台三星R408的板,原来是不通电,发现是硬盘下面的电容断路,去掉后待机正常但是按开关不启动无法触发,测了一下511125芯片,VREG3输出正常,公共电压19V正常,REF电压正常,只有VREG5的电压是1.6V,511125芯片发热很高,找了很久都没发现哪里问题,不知哪位有遇到过,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看去向啊,不行就割线看是什么问题,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去向啊,不行就割线看是什么问题,芯片换过没有

找了几个地方都没找到问题,芯片没换过,它工作电压正常还有就是VREG3有3.3V,我想应该没坏吧。

网友:
查VREG5的负载是否短路漏电了。

网友B: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查后级把

网友:
先换滤波电容再试试看。

网友:
线性5v连的电容换个看看

网友:
嗯。线性5V相连的电容,应该就在51125旁边,断开试下。不行,查图纸找线路一个一个断开试

网友:
查下线性电压工作条件。

网友:
测下电感阻值 应该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VREG5对地有短路啊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查后级把

这个VREG5电压正常有没有搞错哦 不要误导别人 谢谢  那我请问一下 为什么1.6v是正常的 为什么不是标准的5v

网友:
短路吗,用户   5V烧烧看

网友:
断开后级,不想找就烧

网友:
发烫有短路,继续查,看看哪里短

网友:
线性5V应该有短路吧,仔细找一下,再不行换一个待机芯片看看 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