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维修

楼主(2016-04-25):
主板各供电时钟复位,所有都测了均正常就是不跑码,没思路了,求助万能的维友

网友A:
刷BIOS、找断线、跳线、过孔。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找断线、跳线、过孔。加焊桥。

人才   回复很精辟。如果这几样技术学精了  没有咋修不了

网友:
先考虑下BIOS. 随后是822排阻. 南桥周围 和IO周围.

网友:
都正常不跑码,先刷个BIOS,不行就得打各总线的值了

网友:
一般这种复位正常后不跑码,要查CPU复位等。不行就刷BIOS。在不行就看桥和CPU之间的耦合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