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那种远红外的返修台如何??

楼主(2016-04-25):
到底怎么样?
用过的说说,主要是便宜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还是买正规点儿的吧。

网友:
远红外是新技术,本身没问题。便宜的话可能其它方面设计制造不太好。

网友:
还是买好点 实用。 如果有问题 会把你搞死掉了……买迅维的吧  售后好 东西也奈用

网友:
既然是迅维学员当然支持迅维哈。而且迅维的BGA大家用的多

网友A:
不是说红外的不好,是便宜的红外做工不好,同样价格的话热风的做工好些。我店里有三台BGA 迅维的360T我也有,但是我使用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红外的不好,是便宜的红外做工不好,同样价格的话热风的做工好些。我店里有三台BGA 迅维的360T我也有 ...

说的非常准确!
真正高档的是红外的,价格不会小于1W,但一般维修店不太可能配备。
最常用的是热风的,价格在3000-6000之间,余地非常大。
几百块或1000多的所谓红外机器,最吸引眼球的是价格,但基本没法用,不信你试试。

网友:
价格太便宜的怕控温不行,,,,,,,,

网友:
我用的是cf260

网友:
我自己那个简易的就是红外加热的

网友(2016-05-26):
这么说吧,高档红外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