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主板电池放电 可以开机 过两天 不触发

楼主(2016-04-25):
(无正文)

网友:
看下南桥是否起波,如果没先晶针电容。

网友:
不是只刷BIOS就能解决的,查桥的相关电路吧!

网友:
查触发条件啊,刷太多了吧

网友:
别放电  查查条件吧  应该不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楼住解决没 我的也是触发0.05就掉下来 放点有时也可以。bios刷了也一样。查了 就是南桥没回信号给io

网友:
明显的桥问题,加热一下桥又可以开,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要重做下桥才可以

网友:
看容量大小阿EC的小的

网友:
是南桥问题,我加焊南桥解决好几台了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啊

网友:
触发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的原因一个ec和南桥的 最终解决了问题!!!给遇到同样问题的同行朋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

网友(2016-05-25):
我手上也有台一样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我今天接了台更奇葩的,单用电源一切正常

网友:
我这有一台电流跑到0.07掉电,再开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