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N Rev1.1 BIOS维修

楼主(2016-04-25):
今天修了一块联想L-IG41N Rev1.1小板,到手问题是不跑码,诊断卡00,测过各电压正常,按以往这情况一般考虑南桥虚汗,就加焊加微动了一小下,故障还是依旧!就上论坛看看有没通病故障,都说是BIOS是通病,而是就下个一试,哈哈。。。用了两个编程器都刷不了,果断断定BIOS芯片坏了,找个料板(技嘉)同样1M的BIOS刷进去了,装上跑到D7档了就过不去了。。。又给骗了5分。不过也值了总算知道是BIOS问题。。。直接叫客户带多台好主机过来,(由于是熟客,都是公司用的排量原装机) 把BIOS一调一刷,OK OK OOK   这个板的BIOS可以容易坏,给大伙们分享一下吧

l-ig41n rev 1.1.zip

百分百亮机BIOS

网友A:
楼主生意可好啊

网友:
修个台式机主板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说清楚些吗?

网友B:
怎么知道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BIOS通病

网友C:
谢谢楼主 。另外好奇,请问此bios官网可以下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生意可好啊

天天修不完,货堆成山了,同行便宜的就修简单的,过百的就认真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是BIOS的问题?

编写不了,百分千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另外好奇,请问此bios官网可以下到吗

一般在【迅维】找不到的BIOS我会记下,有空时修到同样板就会取下来备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天天修不完,货堆成山了,同行便宜的就修简单的,过百的就认真些

看来学维修还是很有前途的。
你是在大城市吗?小县城没这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学维修还是很有前途的。
你是在大城市吗?小县城没这么多啊

我这里是广州番禺区首席维修店 十几年老字号了

网友E:
现在看着台式机主板多不想修,因为价钱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看着台式机主板多不想修,因为价钱太低了

晕,有钱不修?给我修啊

网友(2017-02-18):
我的卡2A有时候还卡38  刷完不好只能换SB了

网友:
这个BIOS刷上D5 DA 0C FF 我原BIOS是亮机,卡38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