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HD6750 变形金刚显卡散热器维修

楼主(2016-04-25):
铭瑄 HD6750 变形金刚显卡风扇损坏,掉下来了。没找到合适的散热器,也没找到大小一样的风扇。
只有一个大一些的风扇。将扇叶剪短一点,用704胶粘到散热器上,OK。

网友A:
小风扇也有动平衡之说,剪不齐也产生强烈震动的。

网友B:
我们这里笔记本风扇都是改的。都是用胶水粘着

网友:
这显卡测试了一下,风扇声音不大,3DMARK03跑分300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风扇也有动平衡之说,剪不齐也产生强烈震动的。

确实需要平衡,但误差总是允许存在。除非缺少一个扇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笔记本风扇都是改的。都是用胶水粘着

你们是用什么胶水粘的。

网友:
胶水震动久了,不会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笔记本风扇都是改的。都是用胶水粘着

用的502.。。

网友:
我也想到了502。502速干,耐温100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手动剪的风扇,转起来有没有震动呀,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剪的风扇,转起来有没有震动呀,

让它震嘛,小小风扇难道能震得出如来佛掌心?这显卡目前在我的电脑中顺从地服役。

网友:
固定不上 用胶粘住了 这个以后可以试试 不过下面都是金属的 容易粘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