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2100 no power

楼主(2016-04-25):
hi friends,,
today i m sharing dell latitude 2100 [quanta zm1] no powerissue...
actually when switched on laptop its getting pulse andwithin second its off......
attached power supply and its take 0.002 amps then switchedon laptop its take 0.439 amps and off...
on pu1 [max 17020] vin pin 17v ,, ldo  0v, vcc and vdd 0v,,  ref 0v,,  but on +3.3V_RTC_LDO  3.3v with cmos and without cmos bettery.

on i/o chip POWER_SW_IN# 2.73v and its also on power switchbut when switched on laptop its on and off
now reprogram bios but still same
then change max 17020 but still same problem...
so i have checked it all signal and voltages.
first on pu1
               >    LDO its 0v but whenswitched on its 5v and within second its 0v
               >    VCC & VDD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5v and withinsecond its 0v
               >    PL5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5v and withinsecond its 0v
               >    PL6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3.3v andwithin second its 0v
               >    REF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1.99v andwithin second its 0v
               >    +5V_EN1 &+3.3V_EN2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its 3.3v and within second its 0v

THEN  on i/o chip
               >   SIO_PWRBTN# its 0v but whenswitched on its 3.3v and within second its 0v
               >   ICH_RSMRST#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3.3v andwithin second its 0v
               >   SIO_SLP_S3#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3.3v andwithin second its 0v
               >   SIO_SLP_S5#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3.3v andwithin second its 0v
               >   SUSPWROK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3.3v andwithin second its 0v
                >  ALW_PWRGD_3V_5V  its 0v but whenswitched on its 3.3v and within second its 0v
               >   1.05V_VCCP_PWRGD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3.3v andwithin second its 0v
               >   RUN ON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3.3v andwithin second its 0v
               >   ALWON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3.3v andwithin second its 0v
               >   SUS_ON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 3.3v andwithin second its 0v
                >   I/O VCC PIN its 0v but when switched on its3.3v and within second its 0v

Then check all regulator section getting accurate voltagesdepend on its require..
last and finally on i/o chip ACAV_IN  is not came and its coming from charging icpu3 [max8731a] so check input of charging ic like dcin
its 19v but not output ldo and acok  that means its problem...
change pu3 [max8731a]
and fix the problem....

网友:
我也是醉了,学英文的嘛

网友:
  书没读好。  没翻译软件不行。   真心没看懂     你怎么不打中文

网友:
纯英文,看不懂,是不是换pu3就好了?

网友:
Foreign friends sent the post does not translate what you can not understand ah

网友:
真心看不懂、英文来的

网友:
哥书没读好啊,

网友:
Which country is excuse me, Sir?

网友:
Computer repair for a long time?

网友:
大意是:就是公共点电压只有17V,没有待机供电,。。。。。最后在IO上测到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有,充电芯片有19V供电,但是没有适配器检测信号输出,最后是换充电芯片,OK.

网友:
全英文,表示看不懂,你是外国人吗?

网友:
我去 这年头就因为没有好好读书  才想来学个技术  这搞得还英语  我也是醉了

网友:
表示英文一般,看的累。略懂。

网友:
晕倒了,学的英文全都交给老师了,只有常用词SLP等看得懂,楼主描述的基本上看不懂了。

网友:
让我想起了老徐讲的,有输入,开启正常,没有输出,干芯片!

网友:
传说中的外国学员吗.完全看不懂啊.除了图片,哈哈果然是大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