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不触 发维修

楼主(2016-04-25):
联想Y560不触 发维修,主要原因是BIOS坏了,刷了OKB了

网友:
不会吧,这么好啊

网友:
是芯片有问题,重新刷了OK了

网友:
有分PCH BIOS和EC bios吗

网友:
你好牛啊,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的

网友:
反正修好 了,收钱吧

网友:
原装的BIOS有人要吗

网友:
要的话我发一个

网友:
写的好简洁  下次可以指出正确BIOS的下载地址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不过一般没有什么明显问题,还是比较提倡先排除BIOS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就先刷下BIOS  先排除一下  下次发帖子  多写点

网友:
可以将bios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