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供电芯片

楼主(2016-04-25):
08=EL或者是0B=EL,或者是O8=EL,四边(4*6)24脚,这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
银牌维克没有芯片查询的PDF么

网友:
有个数据手册可以查询

网友:
谢谢。是24个脚位的,你这个才20个脚。

网友A:
可以查RT的手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809BGQW

https://s.taobao.com/search?q=RT8809BGQW&imgfile=&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 ...

谢谢你。你的是正确。

网友:
显卡上的替换好难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RT的手册啊

RT的手册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