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L3G无CPU供电小修

楼主(2016-04-25):
主板是映泰A78L3G VER7.0独立大板,故障是无CPU供电!按照AMD时序来:内存(1.5V)VDDA(2.5V)CPU(0V),电源管理芯片是L6717,量了EN(14)脚VCC(3)脚BOOT(36 39 48)脚电压都正常!想找个L6717换上去试试,找半天都没找到!只找到个L6717A!就多了一个字母A应该可以代换吧,换上去后清洗干净(看有没有虚焊,对我来说这种IC不好焊)冷却--触发--跑码--亮机!L6717在这片板上可以用L6717A代换!(其它的板就不能保证了,还请大神帮忙解答,谢谢!!!)顺便把原板BIOS分享出来

映泰A87L3G VER7.0原板BIOS.zip

论坛首发BIOS

网友:
又是图文并茂又是BIOS(而且还是大晚上的发贴),各位大神维友麻烦加分啊,谢谢啦!(加分是不扣分的!!!)谢谢!!!!!!

网友A:
不是映泰板子吗,最后一张图怎么成昂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映泰板子吗,最后一张图怎么成昂达了。。。

对不起!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映泰板子吗,最后一张图怎么成昂达了。。。

图补上

网友:
大晚上不容易加6分

网友:
直接秒杀了  L6717A可以代换6717的  以前试过

网友B: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

网友C:
胆子好大 要是不能带换 就烧U了。。。换自己看下引脚图也可以啊  我有一次带换IO 也就相差一个字母。直接换上去 通电冒烟了

网友:
多谢啦!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子好大 要是不能带换 就烧U了。。。换自己看下引脚图也可以啊  我有一次带换IO 也就相差一个字母。直接换 ...

你别吓唬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

加分不扣分哦!加分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

大神,麻烦加点分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子好大 要是不能带换 就烧U了。。。换自己看下引脚图也可以啊  我有一次带换IO 也就相差一个字母。直接换 ...

多谢大神的提醒!下次代换不装U(装个坏的U上去)

网友D:
台式机主板CPU供电芯片坏的多

网友:
最后一张图怎么成昂达了。。。

网友:
咋加点分?

网友:
就是评分啊 加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主板CPU供电芯片坏的多

客户又返回来了!又是芯片挂了!L6717不能用L6717A代换吗?

网友:
今天客户又把板拿回来了说板又坏了,经检测又是没CPU供电!难道又是芯片挂了?L6717不能用L6717A代换?求大神们支招啊,谢谢啦!!!

网友E:
我上次也自己选择代换,可是后来烧了  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也自己选择代换,可是后来烧了  哎

我这个是用了一个星期就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是用了一个星期就坏了

我上次换了立马冒烟了,然后主板后面断了3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换了立马冒烟了,然后主板后面断了3根线。

那是你没焊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换了立马冒烟了,然后主板后面断了3根线。

焊完量下上下管的对地阻值,还要看芯片的引脚都有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路过学习

现在是客户又把板返回来了!又是和上次一样的故障!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完量下上下管的对地阻值,还要看芯片的引脚都有没有焊好!

  那个芯片不能代换   就差一个字母   我听别人说能代换  就试试  然后不行了

网友H:
运气比较好,要是脚位不一样的一烧一大片

网友:
昂达的BIOS 一般官网都有的

网友:
请问查CPU芯片针脚时序是什么  vcc  en 又到什么?

网友:
多谢LZ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运气比较好,要是脚位不一样的一烧一大片

今天又返回来啦!

网友I:
6717在电源芯片中是比较容易坏的一种

网友F:
引用 网友I:
6717在电源芯片中是比较容易坏的一种

它不能用L6717A代换吗?为什么换上去没用几天就坏了呢?

网友:
正在找映泰A87L3G VER7.0原板BIOS

网友:
什么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它不能用L6717A代换吗?为什么换上去没用几天就坏了呢?

可以用6717A代换,用几天就坏了有可能是芯片不良也可能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可能是你拆装芯片加热到外围电路了

网友:
又是没CPU供电!不会又是芯片挂了?内存 VDDA电压都正常!CPU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6717A代换,用几天就坏了有可能是芯片不良也可能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可能是你拆装芯片加热到外围电 ...

没芯片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J:
这样直接秒杀了。

网友K:
焊的还可以哦哈哈。。。。。

网友L:
现在台机主板都懒得修了。 越干越不想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直接秒杀了。

大神,你有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的点位图吗(不用改时间的)麻烦传份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焊的还可以哦哈哈。。。。。

大神,你有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的点位图吗(不用改时间的)麻烦传份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6717A代换,用几天就坏了有可能是芯片不良也可能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可能是你拆装芯片加热到外围电 ...

大神,那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外围的问题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台机主板都懒得修了。 越干越不想修了呢

那你修本?  大神,你有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的点位图吗(不用改时间的)麻烦传份啊,谢谢啦!!!

网友M:
楼主技术挺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技术挺棒的

没你说的那么棒  大神,你有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的点位图吗(不用改时间的)麻烦传份啊,谢谢啦!!!

网友N:
你运气挺好的,换个芯片就可以出电压了,你怎么不量VID呢?

网友O: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后也就华硕技嘉的板卖的最多了,其他的家数要亏钱或者关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后也就华硕技嘉的板卖的最多了,其他的家数要亏钱或者关门了。

大神,有BD-AG和AP-AM电源管理芯片的PDF吗(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主板上)麻烦传份 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P: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大神,有BD-AG和AP-AM电源管理芯片的PDF吗(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主板上)麻烦传份 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运气挺好的,换个芯片就可以出电压了,你怎么不量VID呢?

大神,有BD-AG和AP-AM电源管理芯片的PDF吗(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主板上)麻烦传份 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技术挺棒的

大神,有BD-AG和AP-AM电源管理芯片的PDF吗(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主板上)麻烦传份 啊,谢谢啦!!!

网友Q:
又是昂达又是映泰的

网友:
楼主思维挺清晰的,不过我觉得代换之前最好还是看下PDF数据手册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又是昂达又是映泰的

最后一张发错了!!!

网友R:
这个是映泰的名子吗?怎么跟我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是映泰的名子吗?怎么跟我的不一样

是映泰的啊!

网友:
然后我就过来看看。就只是看看

网友(2017-01-15):
很好 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