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2台华硕X42J的本本

楼主(2016-04-25):
今晚修好2台华硕X42J的本本,其实也没什么好写的,只是这2台困扰我很久了,1台已经放我这快半个月时间了,现象是:开机1分钟左右自动掉电,散热,BIOS都排除过,一直没整好,也一直没头绪;前天另外一个客户又拿了一台一样型号的来,现象是开机不显示, 电流显示都很正常,0.01~0.65~1.2~1.8~2.1,理论上来说这个电流是会亮机显示的,但是就是不显示,刚开始第一反应就是刷BIOS, 刷了没好,然后试着加热下显卡芯片,开机,同样的电流显示,居然亮了,于是想欢呼了,没想到不到一分钟,电源突然断电,然后就是0.01~0.65不断的反复重启断电重启断电,弄了一整天没检查出来,昨天放了一天没去碰它,今天晚上有点心情就拿来继续研究, 由于有2台一样的机型,于里就对比着量,还真不错,这台反复重启断电的让我发现RT8806的芯片不正常,立即对换,立马正常了,由此,一台修复;另外一台放了这么久了,于是也想整一整,由于其它各方面供电外围基本都已经排除,于是直接上BGA台做显卡,冷却后试机,奇迹同样的发生了,不再断电了,其实也没什么好写的,只是这2台困扰我不少时间,总算搞定,和同行朋友们分享下,希望可以帮到碰到同样现象的同行。

网友:
RT8806,CPU供电吗?哪里不正常

网友:
只说明你的修的X42 K42太少。

网友:
显卡问题无法测量出来,也只能加焊或代换了

网友:
这两款是华硕中坏得比较经典的

网友:
这机器、BIOS 显卡问题多

网友:
没写芯片是那里不正常呢,这么保守.

网友:
显卡问题还会引起掉电吗?

网友:
是不是都是空焊而已

网友:
这台反复重启断电的让我发现RT8806的芯片不正常   怎么发现的呢??

网友:
显卡问题啊原来,这U供电坏了?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对比吗

网友A:
其实有个时候只要认死理: 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同样的,我们搞维修的,不管理论如何牛B,只要修好机器就行,因为我们做的是维修,不是设计,如果是做设计的出发点又不一样了。所以有个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替换法,好机往坏机上移,坏机的往好机上移,现象能够复制出来就可以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当然,也不是盲目的移,要不会移死人的。我为什么结果判定是RT8806的问题,也不是一开始就找到它,而是从现象来看应该是电源芯片的问题,但主板有电源芯片有好几个,于是只能一个个排除,我运气比较好,换第2个的时候就排除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时候只要认死理: 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同样的,我们搞维修的,不管理论如何牛 ...

原来高手是这样练出来的 在下佩服

网友:
那个芯片 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时候只要认死理: 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同样的,我们搞维修的,不管理论如何牛 ...

你这样排除法  真牛  不如用示波器抓波来的快  还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排除法  真牛  不如用示波器抓波来的快  还一目了然

等你下载了图纸,架好示波器,再去理顺思路,时间可能都过了2小时了,2小时内我早已经修好3~5台笔记本了,时间上不允许,且一天来的笔记本什么品牌的本本什么故障的都有,总不可能每个都去理顺,要不头都会炸掉的,嘻嘻,恕我直言,我只在乎的是结果,用最短的时间赚取RMD就行

网友(2016-05-28):
楼主说的确实中肯

网友:
我也有一台K42JE  开机不显示

网友:
这机器显卡也是个通病,

网友:
好,楼主有奉献精神,以后修到注意,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