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贴片电容导致没复位

楼主(2016-04-25):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片昂达RS790GX+/785+780+ VER2.00AMD集成板来说点不亮,测试还真的点不亮!诊断卡插上去没复位!内存 VDDA2.5 CPU 桥 总线电压都正常!时钟电压也正常!复位排针电压不正常(0V)!复位排针的正极通向上面一个NC贴片场管(不知道是不是场管,因为量了没一只脚接地,还请大神帮忙解答-这是不是场管,谢谢),量了D极和S极都没电压,G极有2.9V,在料板上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还是一样!那看来不是它的问题!还是跟着D极跑线吧-通向旁边的一个贴片电容,用二极管档量两端滴滴响(万用表显示014),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用风枪把它焊掉,冷却开机跑码了!接上VGA线显示了!断电,为了保险还是从料板上拆个电容换上去了,可是复位排针电压只有2.4V但能显示!会不会是我换的那个管没换对?(换那个管的时候把旁边的塑料都吹化了,不好换啊,你们看图就知道了)大晚上的发贴不容易啊,各位看客加点分啊,谢谢啦!!!(都知道加分不扣分)

走,炸學校去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复位排针电压2.4V,算是正常的。。。

网友A:
台式机要是图纸在多点就好了

网友B:
DDR2+DDR3双BIOS还真 没修到过。

网友C:
拆这个电容好似不用风枪也可以的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容对地短路拉低了复位针的电压,等于按住复位键不放

网友D:
DDR2+DDR3双BIOS,双BIOS从哪看出来的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的贴片电容二极管档两端都不能值太小

网友F:
我也有一张这样的板。。不跑码!AMD的板不会修

网友G:
学习了,又是电容搞的鬼

网友:
很少遇到复位针脚电压偏低的故障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拆这个电容好似不用风枪也可以的呢。

我也是直接用烙铁加点锡就直接拆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的贴片电容二极管档两端都不能值太小

电容的特性就是对直流的阻力是无穷大。如果测量到它阻值很小,也不一定是他的问题,要根据电路来分析。如果要判断是不是它的问题,可以拆下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2+DDR3双BIOS还真 没修到过。

三线牌子的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直接用烙铁加点锡就直接拆掉。。

师傅,我没你技术好啊 复位排针2.4V正常吗?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R2+DDR3双BIOS,双BIOS从哪看出来的

不是有两个BIOS座子吗?上面还标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GAOSHOU YA 学习中

那就加分啊 我还不算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容的特性就是对直流的阻力是无穷大。如果测量到它阻值很小,也不一定是他的问题,要根据电路来分析。如 ...

师傅,我在板上量会滴滴响,拆下来量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张这样的板。。不跑码!AMD的板不会修

一样的板?AMD桥易虚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又是电容搞的鬼

那就麻烦加分啊,谢谢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师傅,我没你技术好啊 复位排针2.4V正常吗?师傅

应该可以算正常的。修好后试机正常吗

网友:
    恩,其实大部分故障都是小元件导致的,难的是怎么找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电容的特性就是对直流的阻力是无穷大。如果测量到它阻值很小,也不一定是他的问题,要根据电路来分析。如 ...

这种拿下来测量也是阻值很小那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可以算正常的。修好后试机正常吗

可以亮机,正常电压不是3.3V,会不会有影响啊?师傅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种拿下来测量也是阻值很小那就是坏了,

师傅,那个NC是不是场管啊?

网友K:
楼主 你这板有图纸吗?能不能共享一下?  还有建议你以后拆这些用烙铁就好了, 有一个土办法 就是直接用2支烙铁来折这些,更快更好!!!,

网友:
复位排针是不是3.3V

网友:
楼主拆那个管的时候应该用个小铁片之类的东西挡一下,那样就不会把塑料搞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才那个管的时候应该用个小铁片之类的东西挡一下,那样就不会把塑料搞融化了

档不了啊 空间太狭小了

网友I:
是啊  我这个修好后2.4V(是不是那个NC管子没换对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楼主 你这板有图纸吗?能不能共享一下?  还有建议你以后拆这些用烙铁就好了, 有一个土办法 就是直接用2支烙 ...

没图纸,我是自己跑线的.用两个烙铁怎么拆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没图纸,我是自己跑线的.用两个烙铁怎么拆啊?

用2支两边同时加热啊,一下子就可以拆出来!

网友M:
不知道是不是场管,然后又随便找了个一样的,最后还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啊  我这个修好后2.4V(是不是那个NC管子没换对啊?)

有可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师傅,那个NC是不是场管啊?

你测下NC管子3个脚的电压来判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2支两边同时加热啊,一下子就可以拆出来!

那还不如用风枪 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是不是场管,然后又随便找了个一样的,最后还修好了,

你也是这个问题?不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测下NC管子3个脚的电压来判断吧

主板昨天就被客户拿走了

网友:
是电容微短吧

网友:
算是吧 我有片映泰G41D3+ VER6.3主板不跑码,CPU换过 BIOS刷过都不行!桥压过也不行,求解啊,谢谢啦!

网友:
只要能开机就可以啊,复位电压通常是3.3v,但也不排除有些板子电压不一样

网友N: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O:
碰到过,修得比较少,容易忽略这个地方,有时候修半天才想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大家

那就加分啊,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O:
碰到过,修得比较少,容易忽略这个地方,有时候修半天才想起来。

大神,RT8859M的49脚的160K电阻在什么板上比较多啊?(49脚和50脚的正常电压都是1.2V吗?谢谢!!!)

网友:
加分啊,谢谢啦!技术不是很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大神,RT8859M的49脚的160K电阻在什么板上比较多啊?(49脚和50脚的正常电压都是1.2V吗?谢谢!!!)

找有RT8859的主板吧,49脚,50脚,是1.2V,但我修到过一次,太久了记不清了,只记得跑码后,49脚电压我量了只有0.57V,可能是个例吧。别的板我不清楚是不是统一的。
还有华硕的ASP1000芯片是跟RT8859脚是一样的,所以也能到那里找电阻,另外不出CPU供电,也可参照RT8859通病维修。
最后,我不是大神,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不错  维修经验

网友I:
引用 网友O:
找有RT8859的主板吧,49脚,50脚,是1.2V,但我修到过一次,太久了记不清了,只记得跑码后,49脚电压我量 ...

我把50脚和49脚的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都没变!50脚220K,49脚160K,焊回去后CPU供电出来了可以亮机了(49脚0.5V 50脚1.2V)断电再开又不行了!(就是49脚电阻有时12V有时0.5V!换个168K的还是一样!)有时显有时不显(不显的时候49脚12V但电阻阻值没变)求解啊 谢谢!!!

网友:
电容拉低了

网友:
大神,帮忙解答下52楼的问题啊,谢谢啦!!!

网友P:
思路清晰着,可惜的是你的拆装以后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今天修了块PWS-on的电容变质,导致PWS-ON的电压跳变,导致偶尔能开机。开机之后关机不能全关机。风扇一直转。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思路清晰着,可惜的是你的拆装以后还是小心为好

那大神指点指点啊?要怎样拆啊(我是用风枪拆的)

网友:
很多时候都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

网友:
刷个bois试试我上次有一块也是你这种状况刷bois好了

网友:
最后故障就是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很不错哦,向你学习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我把50脚和49脚的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都没变!50脚220K,49脚160K,焊回去后CPU供电出来了可以亮机了(49脚0.5 ...

你这两个OCSET,OCSETA脚有没有测,3V左右是正常的,如果不是3V,你找电阻把它分压成3V。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这两个OCSET,OCSETA脚有没有测,3V左右是正常的,如果不是3V,你找电阻把它分压成3V。

脚不是和电阻是相通的吗?我是在电阻上测的(通向50脚49脚这一端上测的,另一端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这两个OCSET,OCSETA脚有没有测,3V左右是正常的,如果不是3V,你找电阻把它分压成3V。

哦 你是说42脚和43脚啊 等会我量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要是图纸在多点就好了

好多主板都是因为没图纸丢掉了。。。有图纸,修起来就简单得多了啊,特别是我这种半吊子还不太乐意跑线的,遇上电压正常没复位什么的,搞几下跑线跑不出来就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好多主板都是因为没图纸丢掉了。。。有图纸,修起来就简单得多了啊,特别是我这种半吊子还不太乐意跑线的 ...

台式机主板 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R:
这板子没图纸啊。楼主挺细心。

网友:
昂达的板子奇怪问题最多了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张这样的板。。不跑码!AMD的板不会修

压着桥  看看跑不跑码

网友:
没有 昂达的板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板子没图纸啊。楼主挺细心。

昂达的啊 昂达主板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