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不开机 秒杀

楼主(2016-04-25):
联想 G480
待机0.008 开机有触发到0.010又掉下来
结果 就直接上图

rtc RST被拉低到1.5V直接拆c2104
秒杀

今天差不多了 晚安

最后 希望各位兄弟加点分    最近都充了好几次了  穷!!!!!!

网友:
按开关电流有跳变的 一般都是桥那边的问题

网友:
又是RTC故障,今天加不了分,改天补上

网友:
这是通病还是···?进水的原因

网友:
上次修道过 是哪个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哦这故障还是很少见,多谢楼主分享,既然拉低电压了还能有触发动作。

网友:
修过其他的,都是桥拉低的。

网友:
RTC复位呗拉低了

网友:
Q2130腐蚀了吧,看着那么别扭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也遇到过几个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找的很准,技术一流

网友:
这个不算是通病 吧

网友:
现在出的新款笔记本 越来越差了 特别华硕笔记本 不好搞 主要是没图纸

网友:
赚这样的钱是最好挣的

网友:
高手!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导致的不上电对吗这样理解

网友:
前2天刚修一个T400的IBM ,不触发,镊子碰下晶震就开机了,原来是RTC电路缺VCCS3W,也就是RTCRST电压不正常

网友:
晶振 秒杀 生意不错呀

网友(2016-06-03):
电容引起的

网友:
是进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