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后置USB接口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6-04-25):
同行拿来一块技嘉GA-H61M-DS2主板来给老板说后置USB接口不能用,前置的正常用。老板拿来弄了几下没搞好就扔有一边,

今天我有时间了拿来看问老板怎么样,老板同行的后置USB不能用可能桥坏了,不值的搞了我说我看看。记得论坛看到过一样的故障。
于是上论坛看看,还真找到了,说把D8取了就好了,还有照片在哪个位置。
对照着一找不一样,我的是3.0版的,他的是2.0版的,这个D8位置就不一样了
只能打开图纸来找了

D8是两个二级管在PCH周围三只脚的二极管也不多,不过也不太好确认,只能在看图

这两个就好找了,就在USB后面,连到PCH的三只脚的二极管就好找了。
很快就找到了,测-USBOC_R只有1.1V,哈找着你了,D8的2脚1.1V。3脚0.8V。而D8的1脚3.3V正常。
论坛就拆了D8就好,我就拆吧。
拆了还是后置USB接口不能用。
在仔细看图有发现

-USBOC_R是一路直接进桥一路去的D8,看来拆真的不行现在要么把UR2或UR3的电阻换好,要么只能改电路
换电阻难找,改很简单看图

哈简单吧!把UR2和UR3拆了,把D8的1和2脚连一起。搞定

 会员3014732元2022-12-23 17:52
 会员3014732元2022-12-23 17:52
 会员11244302元2022-11-27 10:05
 会员13942372元2022-11-4 11:56

网友:
技嘉H61好多问题,难弄楼主细心啊。

网友:
不错,细心的人搞技术有前途。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条条大道通罗马看你怎么走了

网友:
又是一例把SB骗了就解决问题的!

网友A:
USB不能用和进系统掉电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D8引起的   希望下次我也会遇到

网友B:
精彩,楼主有心了。同时想请教一下:
第一:是不是所有前置与后置的USB都是用D8这个双二极管进桥,这个电路应是USB过流保护电路。

从文中所总结:正常的USBOC#,无论是F还是R端,都必须是3.3V的电平。不过不了解:进入到桥这端,正常的电压是多少?
第二:看图USB接口后面还有一个小六脚的芯片,这个是不是钳位二极管,用于电压过高与欠压,或者静电保护的?

网友:
这个故障不懂,不会修,先收藏了 万一遇到就拿来救急

网友:
高手果断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彩,楼主有心了。同时想请教一下:
第一:是不是所有前置与后置的USB都是用D8这个双二极管进桥,这个电 ...

我认为进入桥的页数3.3V吧,然后USB借口边上的那个小六角芯片是二极管。我前几天修过笔记本这个坏了也会引起USB接口供电正常但是没用。听说是保护作用

网友:
收藏下班慢慢看    最近修道一块没电压的h61老麻烦了

网友D:
供电不足引起的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精彩,楼主有心了。同时想请教一下:
第一:是不是所有前置与后置的USB都是用D8这个双二极管进桥,这个电 ...

他有一路直接进桥的,进桥也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进入桥的页数3.3V吧,然后USB借口边上的那个小六角芯片是二极管。我前几天修过笔记本这个坏了也会 ...

多谢呀。到时再搞一份这小六脚芯片的电路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不足引起的故障

后置USB过流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他有一路直接进桥的,进桥也是3.3V。

就只是一路,那么其他就不怕过流?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呀。到时再搞一份这小六脚芯片的电路图来看看

你要的话可以加我扣扣  454875360
我传一个给你你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加分,赞一个。又一个新的方法。桥不一定坏,打破了常规看法

网友:
楼主是高手,H61这主板是这段时间的高发期,问题还真多

网友:
南桥过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只是一路,那么其他就不怕过流?

前后USB各一路,每一路直接去桥和去D8,看图纸就明白了。

网友:
可以看看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收藏下班慢慢看

网友F:
请问楼主-USBOC_R和F是什么信号来的呢?是中间那两根数据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USBOC_R和F是什么信号来的呢?是中间那两根数据线吗?

一个表示前置,一个表示后置,是USB的5V供电分压而来,正常-USBOC_R和-USBOC_F都是3.3V。给桥检测前后USB是否有过流。

网友G:
为什么先前说说把D8拆了就能用呢?D8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先前说说把D8拆了就能用呢?D8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

拆D8好是看的别人的贴子,实际上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不能用和进系统掉电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D8引起的   希望下次我也会遇到

进系统不定时重启的不会也关它的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拆D8好是看的别人的贴子,实际上是不行的。

那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在这个电路中有告诉桥USB有过流的作用。

网友:
手上有4块这个H61的,各种神经病问题,貌似这个问题没有,不过我记下,也许以后会遇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在这个电路中有告诉桥USB有过流的作用。

也就是说 是属于电流 检测吗,如果上个帖子说取了也能用,就是说这个信号即使不 反馈给 南桥 USB口 也可以用咯?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也就是说 是属于电流 检测吗,如果上个帖子说取了也能用,就是说这个信号即使不 反馈给 南桥 USB口 也可 ...

检测电压的,好好看看图纸吧,电压低了说明USB接口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测电压的,好好看看图纸吧,电压低了说明USB接口过流。

嗯 ,好的,刚学修电脑,有很多还不懂的,希望你不要介意

网友:
本来要放弃不修 了,看了后,搞定,谢谢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为我们新手带来不少的启发。再说楼主的耐心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早就不写了。手敲键盘都要敲疼。。。。以后我们还是应该多发帖子。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
楼主牛,真还让你搞好 了。对这问题我们大多都是焊焊桥,不行就换桥再不行就报废掉。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H:
为什么把那两脚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把那两脚连起来就好了

借前置的检测啊!

网友:
这也能想到

网友:
哈哈  捡到了  正好有一块还没修!!

网友:
那个信号是USB电压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