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开机白屏简单 维修一案例 小白看看 高手别来了

楼主(2016-04-26):
维修人:阿 虎
维修时间:2016.4.25
维修地点:中国固始
................................................................................俺是是分界线,此文无技术含量,小白教程贴....
故障:开机白屏 外接正常
下面看图:

主板图正面图:、

      正式开始 ,今天晚上一个同行,拿来一个宏基笔记本说开机白屏 可能是显卡问题,让我帮忙看下,然后自己就回去吃饭了.....说好的不说废话的  还jb说 好了不说了
....
开机白屏 看到键盘挺新,机器挺旧,怀疑进过水,于是故障还原,确实开机白屏,直接拆机了,键盘果然是换过的 后面有日期呢,机器也是进水的 好像之前别人修过呢,不管了,开机白屏,一般就拿几个问题,先查查供电在说吧,于是下载了图纸 ,找到了屏接口的位置号,搜索关键词 lcd1  一下就找到了,下面看图:

没下载图纸前,我以前测试了屏供电旁边的几个保险都有电压,那就在查看一下LCDVDD的电压 在屏接口的第29 30脚相连的电容上测试也可以直接测试接口,此电压应该为3.3v,实际测量为0v,打阻值无短路,那就搜索下测电压的来源吧,继续跟随图纸前进 go......搜索关键词 LCDVDD 名称 到了一个5脚芯片了  此芯片的型号是G5285T11U 下面看图 :

既然是电压转换 那就测试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1脚开启和5脚输入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输出,有开启 有输入 不工作 果断换之

最后当然是亮机图拉

ps:小问题勿喷 希望可以帮助到新手  ps:都是从小白过来的
ps:这个故障实际维修6分钟解决 连拆机 带找料  其实不用照料也可以 你懂得。。。欢迎砸分吧

网友:
你好 如果那个u4901找不到一样的型号要怎么替换

网友A:
如果u4901找不到一样的芯片要怎么替换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搞  一针见血啊

网友:
学习一下先,也可以拆掉那个G5285T11U直连是吧

网友:
秒杀 捡钱 这活我喜欢

网友:
厉害厉害,我等小白佩服。随便混点下载分。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没有基础,等于天堑。

网友:
液晶屏白屏说明屏的背光系统工作正常而成像系统没有正常工作故障部位可能在:主板上的LVDS芯片(显卡),屏线,屏供电3.3V或屏的成像系统本身损坏(屏芯片)

网友:
秒杀就是爽。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u4901找不到一样的芯片要怎么替换

这个找不到一样可以把3 5短接  或者 3  4短接    dell的机器也有毛病 修过一台 当时是看帖子通病修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那个芯片通病了。。dell的也有这毛病。。芯片丝印也是U4901

网友:
 就等来此类机器了

网友:
不错,能修好才是王道啊

网友:
一击就中,思路清晰。

网友:
还是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