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块华硕M5A78L-M LX主板开机保护自动断电,不装内存有报警声不断电,换内存无...

楼主(2016-04-26):
遇到一块华硕M5A78L-M LX主板开机保护自动断电,不装内存有报警声不断电,换内存无效,换了CPU电源也不行,确定主板问题了,内存工作条件3.3V三个电压正常1.5V也正常,不知如何下手?
晕倒!又是822排阻问题。

网友A:
既然保护了 应该有英文提示吧。。。或者你的意思是 自动断电?还是循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保护了 应该有英文提示吧。。。或者你的意思是 自动断电?还是循环重启

断电,不是说了的吗?断电了还提示什么?

网友B:
按主板维修流程检修。先查一下看哪里电压不对
楼主如果会简单的维修和测量,可以先查一下主板上的开机电路电压,和各个电路中的主电压 时钟,复位,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主板维修流程检修。先查一下看哪里电压不对
楼主如果会简单的维修和测量,可以先查一下主板上的开机电路 ...

不装内存就不会断电啊,还有内存报警声,都有内存报警了还用得着查供电时钟复位吗?还有不装BIOS芯片也不会断电?刷BIOS无效

网友:
看来楼主不会修主板。不装BIOS芯片肯定不会断电的

网友C:
是不是上了内存跑一半断电,看看CPU供电芯片的外围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上了内存跑一半断电,看看CPU供电芯片的外围电阻

是啊,上内存跑一半就断电,已经修复了,还是那个通病822排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