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6-04-26):
一杂牌主板,换系统之后屏幕出现黑屏,闪屏,边缘有颜色跳变。。。。分开测试主板与显示器均正常。VGA线也换了。。。。各位,请教一下那里有问题??

网友A:
杂牌的先加焊吧!没有图纸与点位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先加焊吧!没有图纸与点位不好修

哥  分开测试一切都正常,换个显示器就正常   反之换下来的显示器换个主机就是正常的

网友:
既然装完系统之后出现为何不从显卡驱动等查呢。进BIOS正常吗、有的显示器的屏幕刷新频率不对也会造成显示器出各种问题

网友:
VGA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再试试吧

网友:
换个显示器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啊

网友:
可以先进到安全模式改下分辨率及刷新率试试,有些系统集成的驱动默认下分辨率都设置很高的

网友:
分辨率问题吧,是不是显示器刷新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