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拨主板电池可以触发,上电池无待机!

楼主(2016-04-26):
X220通电按开关无反应,拆BIOS电池,通电可以触发,进系统。关机再插回BIOS电池,就跟以前一样按开关无反应,裸板测VCC3M VCC5M没有。这款机待机电路真复杂,给那这个芯片搞晕,测芯片基本条件都正常,(换过bu77700KVT/BD41760KVT)故障还是一样!!真的搞晕!望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此机型插电待机电流0.014A然后变0.000A是正常的。也就是VCC3M和VCC5M只有一瞬间

网友:
这个是复杂了些

网友:
COMS 电池给BIOS 供电,产生RTCRST,待机3V 产生之后,也
对EC 供电并产生 RTCRST复位,按楼主说的情况,可能是COMS 电池供电部分拉低RTCRST复位,所以
重点查这里。

网友:
把 88731 换的试试 不行 跑电路慢慢查呗

网友:
隔离管子有没穿,IBM的保护很烦恼

网友:
有可能开关坏了, 换个键盘试试说不定有收获,有的会进入省电模式,3   5V消失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这里有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