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1S加电后大短路

楼主(2016-04-26):
板号6050A2411501-MB-A02这台机器已经无语中  加电大短路  拆掉显卡OK  装上一个新的显卡加电直接冒烟了  把显卡供电IC和管子一起换掉也是冒烟  机器已退客户   现在很不解   是不是板层出问题了

网友:
没打值就上电么.

网友:
你这维修的也太霸气了吧,不先找短路直接换

网友:
还有什么地方短路你没有量到吧

网友:
找到短路,,看哪里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