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笔记本显卡温度过高

楼主(2016-04-26):
买的笔记本显卡芯片温度过高。是芯片问题还是铜管问题。。。但是铜管有热风出来。。风扇接口也是5V电压

网友:
摸铜管两头   估计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个就不用纠结了,现在夏天了温度是同一问题

网友:
好风扇吹着看正常 不,热是正常 的掉电什么的就不正常了,要么散热,要么显卡不良.

网友:
显卡,铜管,散热没处理好,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
清洗下风扇灰尘 风扇上点油 加点导热硅 看行不行 不行看铜管好不好 在看显卡

网友:
真的显卡问题。。。植回他原来的正常了

网友:
又买到翻新货了。。真亏不起

网友:
显卡问题显卡问题

网友:
高有多高,掉电吗,AMD的是高,

网友:
75度就黑屏
再开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