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52 la-5911p

楼主(2016-04-26):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1.4不过内存! 加焊下北桥之后0.7-1.36-1.48-0.70-0.69   不插内存还是跳到1.4  换过桥 加焊显卡刷bios 都不行  从1.4掉下来之后cpu供电瞬间没有!!  求助大侠们!

网友A:
u供电查下条件,这种明显就没有电压的,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u供电查下条件,这种明显就没有电压的,要查

把内存拔掉之后所有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多刷几个BIOS看看

网友:
刷几个BIOS看看

网友:
换4个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