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不触发

楼主(2016-04-26):
手上有台神舟战神K650D的本子,拿来的时候是待机3.3V短路,烧了一下,是PCH坏了,换了后待机0.02,3,5V也都出来了,但是不触发,量PCH晶振两脚没有压差,没起振,查了RTCVCC,RTC_RST#都正常,PCH是换的全新的,这机器BIOS是接PCH下面的,还有个ME BIOS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应该不参与触发才对,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6-5-3 15:21):
板子修好了,还是南桥的问题,服了小苏本本IC了,我又找他发了一个南桥换上去才好的

网友A:
EC的待机条件查了吗?按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待机条件查了吗?按时序查

这个晶振不起振,应该是有问题吧,就没去查EC那边

网友:
厉害楼主佩服

呆呆菜鸟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B:
你都 说了晶振不起振,既然换过桥了不妨把晶振也换了

网友:
把晶振换了 不行的话就一,再查查EC的开机条件

网友:
这个机器,去查开关,

网友:
这机器的收5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 说了晶振不起振,既然换过桥了不妨把晶振也换了

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起振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战神K650D不触发,3.3V短路的,烧了一下也是南桥发烫现在订了一个南桥准备换上。楼主的你的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
  换开机芯片 或者南桥

网友(2016-05-30):
我修一个板子待机0.005  按开关0.02至0.03   有时能开机
这是什么问题呀   如果正常开机能进系统使用正常
这个机子5v是什么时候出来呀   待机没有

网友:
这个板子这个问题换了桥就好,但是这个桥焊上去有点难度,板子容易塌陷,轻微变形就会不跑码

网友:
这款机器南桥很容易坏。

网友:
修过很多台都是换南桥好了的

网友:
这个机器5V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网友:
这款机子不触发 待机有3V没5V请问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