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450R4V 板号BA41-02244A

楼主(2016-04-26):
机器开机不显示,不出CPU供电和显卡供电。在论坛下了一份图纸。板号是BA41-02244A。可是机器型号是NP450R5V。还下载了一份点位图,是BA41-02244A的。可是和图纸差了好多,甚至连芯片料号都不一样。谁有NP450R4V的图纸来一份啊。谢谢了
已经修复,换95836

网友:
板号一样应该可以通用的。楼主在仔细看看

网友A:
实不行就要硬修了 一个一个电路修啊 有可能是5V转的原因 也可能是CPU没有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不行就要硬修了 一个一个电路修啊 有可能是5V转的原因 也可能是CPU没有开启

CPU开启正常。倒是显卡的开启没有,另外是先出显卡还是CPU电压。也不确定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不行再查下供电条件 也许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开启正常。倒是显卡的开启没有,另外是先出显卡还是CPU电压。也不确定

你找个 BIOS刷下

网友:
学习了。不错技术

lvjingang -2 无意义回复

网友:
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2016-06-15):
引用 网友B:
CPU开启正常。倒是显卡的开启没有,另外是先出显卡还是CPU电压。也不确定

遇到个和你一样的主板,一样的现象,怀疑是通病,
我也是在查显卡开启电压,无。
另外点位图没找到正确的,图纸是正确的,
这个95836倒是难找啊。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