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花屏掉电维修

楼主(2016-04-26):
今天接到一台A1278,拿过来是花屏掉电

拆机,先刷BIOS。无果。

换NVIDIA桥。没这样的网,用全网。下面附上图片和亮机图

网友:
补充一点苹果拆桥一定看好第一脚  主板上面没有标记

网友:
不错嘛,这桥真是

网友:
手功一流

网友A:
问下楼主,单植珠你用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苹果也有BIOS

网友:
掉电也是显卡的是吗

网友:
苹果的板子除了个别的 一般bga 很好做,板子不会变形

网友:
这个桥很爱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太差劲了,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哈哈没把眼睛看出斗眼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太差劲了

网友:
其实苹果的显卡很好换的,不想国内的联想和华硕超级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单植珠你用了多长时间啊

半个小时

网友:
这是大师还是新手啊?

网友:
这个显卡没有黑胶呀,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就一个桥

网友:
这主板就这样··花屏一般都是 显卡问题

网友B:
苹果的 没得参照线  也没得一脚标识

网友:
这机器还有N桥

网友:
植球这种芯片,用全网的,我一般都是先不管那些空的,直接用风枪吹,过程中注意不要让锡球连一起,冷却后用洗板水一擦,那些空位的就会全掉,再弄把专用的小刷,把洗芯片时留有的细微垃圾清理,清洗芯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哪个焊点没吹好的,那个珠子也同时掉了,然后再补就能保证每有空焊的了

网友C:
楼主你的锡珠是用无铅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 没得参照线  也没得一脚标识

植好球准备上BGA突然发现没第一脚 ,到淘宝上看高清图,才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锡珠是用无铅吗

有铅的

网友:
这样修好了稳定吗?

网友:
测试1天没问题

网友:
这桥植的漂亮

网友:
没钢网的球会值死人的

网友:
神人啊  ,苹果我就没有修好过

网友:
1278老款的 现在修的少了 这机器发热很高的

网友:
你的手工挺好的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换桥技术真的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植好球准备上BGA突然发现没第一脚 ,到淘宝上看高清图,才做好的

我第一次也是  搞1286的显卡

网友:
你确定这个桥不换 他会耐用吗

网友:
没修过苹果,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