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电视机L24E09有声灰屏故障维修记

楼主(2016-04-26):
tcl电视机L24E09有声灰屏故障维修记

  TCL液晶电视L24E09出现2开机灰屏,伴音及操作功能正常,说明电源及背光部分工作正常,问题可能出自屏或者逻辑板上面。拆机后通电检查主板LVDS输出端,测其屏供电5V及信号电压均正常,说明主板应该工作正常,基本确定故障在屏组件上面,tcl电视机逻辑板与屏是一体的。拆开屏组件的防尘胶片后,发现该机逻辑板型号为M236H1-L01-X+G。通电测试PANEL VCC为5.28V,VAA为13V,测试U1 A1AOC25 LDO输入脚5.28V,输出脚却为0.56V!断电后测试U1输出端对地电阻并没有短路现象,说明LVDS信号接收和时序控制CM2713A应该正常,判定U1 A1AOC25损坏。查阅资料却不知道A1AOC25是输出多少伏的LDO,经过测试发现U1的输出端和V33V直通!判定U1是输出3.3V的LDO。直接用1117-33代换后试机拯救成功。

  tcl电视机型号。

图一 tcl电视机L24E09有声灰屏维修记

  U1输入端电压值。

图二 tcl电视机L24E09有声灰屏维修记

  故障时U1输出端电压值。

图三 tcl电视机L24E09有声灰屏维修记

  故障元件U1的图片。

图四 tcl电视机L24E09有声灰屏维修记

  更换U1后的图片。

图五 tcl电视机L24E09有声灰屏维修记

  tcl电视机正常后图片。

图六 tcl电视机L24E09有声灰屏维修记

  tcl电视机拯救成功,可以使用。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显示器白屏 是缺少3.3赵成的

网友:
照片显示楼主用的117系列的3.3V稳压元件代换的AIA0C25

网友:
楼主的帖子发错板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