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怪问题

楼主(2016-04-26):
A1502 板号820-3476-A开始无待机,不触发。后来有酒精弄了一下键盘口,就可以上电了,电流上到0.4左右,掉电再上电,这个没装电池正常,但问题就在停在0.4左可电流十多秒才上到0.8几电流,风扇慢慢开始狂转了。一直无显示。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了也一样现象。吹了一下EC也无果。现在无思路,哪位同道有遇到过。给点意见

网友:


网友:
是不是温控或者桥

网友A:
看看L7630 有没有1.05v的电压      一般电流到0.9左右跳变  就开机了    有没有开机声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L7630 有没有1.05v的电压      一般电流到0.9左右跳变  就开机了    有没有开机声音啊?

电压正常,也无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也无声音

进水机子啊?  如果没什么腐蚀的话     排线也插好  还是风扇狂转      查查键盘和触摸板把      别的信息不全     不好说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情况你应该把外接设备都拔掉 这样的问题 很难知道是什么问题 正常情况这个机器裸版也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都拔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