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25 10330-2不显示维修 附赠BIOS

楼主(2016-04-26):
联想E425开机不显示电流0.9-1.2-0.9读到了内存,按开机键有反应,判断显卡故障,风枪吹一下无果,用BGA怕爆珠,因为这种联想的芯片都打了黑胶,拆也不好拆又麻烦,在强大的论坛搜一下,果然有独显该集显的帖子,于是乎,就把独显的上面的供电芯片和上下管全拆了,果然能显示了。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其显卡显示的是感叹号,便进BIOS把显卡给关了。【选Config--Display--Graphic Device--Integrared Graphics 送给小白】之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最后附赠BIOS给大家百分百OK

e425 10330备份.rar

网友:
自己稳做沙发

网友A:
这个这样做就怕客户玩游戏,跑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样做就怕客户玩游戏,跑3D

目测客户电脑没游戏

网友:
拆了能亮呀.下回秒了

网友:
独显改集显都是大神呐

网友B:
amd支持双显卡的直接把独显拿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支持双显卡的直接把独显拿下来就可以了

你这是不是很麻烦,直接拆了供电芯片还有上管不就行啦?

网友C:
我的也是改了集成,但是会有感叹号啊,关了独立也还有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改了集成,但是会有感叹号啊,关了独立也还有感叹号。。。。

不会吧,独显关了相当于这台机器根本没有独显呀,何来的感叹号。你看看有没有改对,不行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D:
意思就是说,切断独显供电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说,切断独显供电就行了吗

是的供电芯片和他的上下管都去掉就行了,如果进系统显卡感叹号就在BIOS里吧独立显卡给关闭

网友:
好方法    客户不玩游戏就好

网友:
还是没修好独显啊,只是改了集显,服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