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的CPU用什么样的植锡板有什么讲究没?

楼主(2016-04-26):
或者哪位大哥有什么牌子可以推荐。上次买的植锡板用过几次之后发现有些变形,有时一吹还会鼓起来

网友:
是的,我也买过几张,值文完锡后吹吹吹就发黑了

网友A:
一般都是用几次就不行了尤其是薄的,加热的时候要均匀,温度要从低到高。就是风枪从远到近,这样钢网变形没那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几次就不行了尤其是薄的,加热的时候要均匀,温度要从低到高。就是风枪从远到近,这样钢网变形没 ...

说的太对啦

网友:
去迅维淘宝买的钢片应该会耐用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几次就不行了尤其是薄的,加热的时候要均匀,温度要从低到高。就是风枪从远到近,这样钢网变形没那么厉害的

yblnm -2 说你什么好呢!

网友:
钢片厚度或材质有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几次就不行了尤其是薄的,加热的时候要均匀,温度要从低到高。就是风枪从远到近,这样钢网变形没 ...

原来是这样,看来使用方法还是很关键啊

网友:
这个 好像都差不多  注意火候

网友:
这个没什么讲究吧 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