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卡LOGO有没有可能是字库虚焊呢?

楼主(2016-04-26):
一金立
手机
本来能开机,被我用风枪撤掉屏蔽罩之后,现在开机卡在LOGO处一直无反应。有没有可能是字库存吹虚了呢
卡LOGO

网友:
没人回没人回啊!

网友:
这问题不好说,cpu和字库都有可能

网友:
建议动电源和CPU之前,先刷机看看,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有可能是把字库吹坏了吧

网友:
字库的可能性不大,CPU 虚焊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