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大短路的维修

楼主(2016-04-26):
发个10元红包就能听手机课,还不来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230-1-1.html
========================================================
单用适配器正常,单用电池正常,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大短路,想必大家都见过不少了

也有很多人都知道多数是因为电池隔离管问题导致,如果拆了不短路,换一个即可。

如果换一个还不行,检查其控制极。昨晚有个会员QQ咨询短路,让其查隔离管G极,最终他说找到了是因为一个电容漏电导致。

这里我给新手一个指引,如何在电路图中快速找到隔离管呢?

看图:电路图目录一般有写充电芯片的页面,但这个页面不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我更建议大家直接搜索:CHARGER,即充电芯片,当页面右下角显示CHARGER时就到了。

找到充电芯片页面后,电池隔离管一般都在页面的右上角(2号位置),其体二极管正极连接电池接口电压,负极连接公共点是也~

上图中1号位置为适配器隔离管,3号位置为充电的PWM管

======================分割线=======================
电池隔离管导致的大短路,大家都会修,也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了,那么下面这个呢?你觉得难度如何?
此实例是我自己修的,已发表在《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中
机型有点老,但维修思路不老,希望大家活学活用!

=======================开始=======================
华硕A8E装电池大短路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华硕A8E

板号:A8E/A8S

故障现象:单插适配器和电池都正常,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大短路

检修过程:

此板为进水二修板,经别人维修后,可以单插适配器开机正常,单装电池也正常,电池和适配器同时装就大短路。

看到装电池后大短路的故障,一般考虑的是电池放电管,如图所示,Q8800为电池放电管,首先拆掉它。

电池放电管所在电路截图

再次试机,故障依旧,稳压电源的电压都被拉低了,赶紧拔电,再次仔细检查。如图所示,当拆掉充电上管Q8802时,不再短路。注意这里是P沟道,以为是上一个维修员装错了管,赶紧找一个P沟道装上,再试,还是大短路,真是火大。心想,是不是充电芯片问题导致的呢?二话不说,直接料板找一个充电芯片换上,通电,顽固啊,还是大短路。

充电电路截图

此时,纠结了一会,不应该啊,该考虑的都考虑了,看来不拿出绝招,它是不会露出原形了?因为此机是装电池才大短路,心想能不能不装电池,也让它出来充电电压呢?

根据充电芯片的工作原理,充电电流控制脚ICTL的电压决定充电电流的大小,当 ICTL0V时,停止充电。因为EC检测不到电池,是不会发出低电平的CHG_EN#高电平的CHG_EN#控制Q8803导通拉低ICTL,停止充电。

知道了原理就简单了。于是立即拔掉电池,然后把CHG_EN#飞线到地(当把CHG_EN#拉低后,就相当于欺骗了充电芯片,让其以为是EC发来了充电使能信号),使ICTL获得了4REF分压后的电压。

CHG_EN#所在电路截图

果然有效!充电芯片启动了PWM,也输出了电压。用万用表测试,发现输出电压为19V,哦,难怪会导致大短路!狐狸尾露出来了吧!

为什么输出电压会不正常呢?根据充电芯片的工作原理,MODE是用于设定电芯串联数量,不管MODE怎么接,都不会导致PWM输出19V,唯一的可能就是PWM上管坏或者电压反馈有问题。

这是MODE脚的引脚定义原文:

Trilevel Input for Setting Number of Cells and Asserting theConditioning Mode:
MODE = GND; asserts conditioning mode.
MODE = float; charge with 3 times the cell voltage programmed atVCTL.
MODE = LDO; charge with 4 times the cell voltage programmed at VCTL.

  PWM上管之前已经更换过,那么就只有电压反馈有问题了。马上测量芯片的BATT脚与电池接口的二极体值,发现为300多,再测BATT脚与地居然为0。仔细检查发现问题出在一修哥处理进水故障的环节:BATT与电池接口有断线,他在补线时,不仅原来的线没补上,反而把BATT接地了。

马上去掉原来的线,重新补线,再测BATT与电池接口通了。再次装入电池,插入适配器,未开机时电流显示1.5A,开始充电了,触发开机一切正常,顺利修复!

======================================================
更多精彩,欢迎参加迅维培训实地5月19日开课,远程6月1日开课。
联系电话:0755-2739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
确实有难度,精典值得学习,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理论强大。。。严重学习中。。。加分鼓励。。。另外饼哥还需要加分吗。。哈哈

网友:
反正我是修不了

网友:
确实有难度,精典值得学习,一般人搞不定

月饼 -1 复制别人的。

网友:
为什么先插外接电源再插电池就不会大短呢。。。。。换过来就会短呢,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
充电电压竟然还有反馈,这个一般人还真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压竟然还有反馈,这个一般人还真修不出来

月饼老大,看到你这么说,不知笑了没有。

网友:
学习了关于充电和短路的,我一般不大遇到

网友:
指导老师就是不一般的含金量!!!!!

网友:
修了1个插电池短路的,适配器第一个隔离管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修了的。

网友:
这个确实难修,相当经典的例子,饼哥又给我们这些小白生动的上了一颗

网友:
以前最怕修充电电路了,现在还稍微好点!

网友:
混个脸熟

网友:
学习了。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要修到什么时侯才有这样的水平啊

网友:
还在边修边看,慢慢懂点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好修一点的

网友:
一般都是前面的 P沟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大师级论文  好难懂  菜鸟还要继续能

网友:
一般都是+B短路,电流大把保护隔离管烧了,基本上都是这样吧

网友:
先谢谢啦指得分享

网友:
分析的非常到位,学习了

网友:
勉强看懂了。我等小白不容易啊

网友:
希望同行少走弯路。

网友:
PWM充电电路 一个P管一个N管的 还真是少见啊

网友:
学习了,这个原理是电池充电电路短路,不是隔离管击穿引起的

网友:
双插大短,一般会烧坏那部分

网友:
五代单cpu桥的充电芯片

网友:
bq24715工作原理能否分析分析,最近修到坏机了。

网友:
有点懂,但操作估计难

网友:
有点懂,但操作就有点难

网友:
好好,学到了思路,谢谢

网友:
《主板维修不是事》还没学完,笔记本只看了一点。

网友:
仁宝的好修!索尼难搞!

网友:
这样的我都没遇到过

网友:
修这个大短除了认真细心外,还要有扎实的电路原理基础才行啊。加分支持下。

网友:
月饼老师的思路清晰,又学习了一个新的思路

网友:
可以说这是个人为的故障

网友:
收藏了,高手在民间

网友:
精典精典,我只能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B:
板子送来 没观察外观么? 没确定一修的地方 是否安全么?  月饼   是不是疏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送来 没观察外观么? 没确定一修的地方 是否安全么?  月饼   是不是疏忽了?

呵呵。板子到处都修过,你能看的那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板子到处都修过,你能看的那么仔细?

我第一个步骤 就是观察主板,然后清洗主板, 把修过的 排除一遍。再进行

网友:
值得学习,不过看起来还是很难的

网友:
技术好赞一个

网友D:
老师就是老师,实地真实没时间,不知道如果远程跟一期的话,会是什么水平,本人 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就是老师,实地真实没时间,不知道如果远程跟一期的话,会是什么水平,本人 小白一个!

学会时序分析和电路分析

网友:
有的机器确实难搞

网友:
理论强大。。。严重学习中。。。加分鼓励。。。

网友:
我有一个显示充电的,但没进去电量的还不知所措。。

网友E:
比较老的机器可以欺骗充电芯片,现在很多机器都是IIC总线在传输,就不能用这个方法欺骗到充电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较老的机器可以欺骗充电芯片,现在很多机器都是IIC总线在传输,就不能用这个方法欺骗到充电芯片了{:4_98: ...

对。只适合老点的芯片

网友F(2016-05-26):
表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MOS是P沟道,PWM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表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MOS是P沟道,PWM电路

这回见到了吧

网友:
饼哥出手,绝对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