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87-HD3开机掉电维修没有思路了。大神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6-04-26):
技嘉GA-Z87-HD3开机掉电维修没有思路了。大神帮我分析下。直接上图。不插内存报警。反正代码不跑。要掉电。bios刷了7.8个情况一样包括TB买的。

网友:
送上bios  技嘉GA-Z87-HD3 tb买的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
CPU 内存 电源都换过现在怀疑是桥的问题

网友A:
怀疑啥啊 明显就是 桥啊  这个问题是桥 检查键盘控制器出错了 也就是说桥内部的键盘控制器 损坏

网友B:
技嘉板,掉电是因为缺电压引起的,看看它的IO检测电压脚位是否正常吧

网友C:
台式机很少修,我这里主要搞笔记本,期待你们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板,掉电是因为缺电压引起的,看看它的IO检测电压脚位是否正常吧

问题是全板都复位了。内存还报警。应该不是电压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很少修,我这里主要搞笔记本,期待你们解决。

谢谢你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啥啊 明显就是 桥啊  这个问题是桥 检查键盘控制器出错了 也就是说桥内部的键盘控制器 损坏

没有bga 看样子是变垃圾了

网友D:
好像CPU供电不正常!这个1.7V不是真正的CPU电压,没读到SVID波形之前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CPU供电不正常!这个1.7V不是真正的CPU电压,没读到SVID波形之前的电压

其实开始我也是这样考虑的。但这个芯片组不太一样、他是cpu 总线 集显一起的。如果cpu电压不正常,上不上内存都应该一样。问题是现在不上内存就报警。bios刷了好几个

网友:
是要加焊一下桥,反正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