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A55M-E REV:1.02复位灯闪

楼主(2016-04-26):
华硕A55M-E REV:1.02复位灯闪,不跑码,直接换掉网卡接口后面的PU602,修过几片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华硕

网友:
不会每个都是吧,你修到很多吗?那个8脚

网友:
上个图片就更好了 PU602 是什么供电电路的 ?

网友:
PU602,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防静电的小

网友:
通病的机子就是好修

网友:
怎么没有个图片啊 索然无味

网友:
估计又是钓鱼 骗子

网友(2017-06-30):
这个是通病的了,修过几片这板子这问题

网友:
回帖怎么不得分?没下载分下BIOS

网友:
华硕主板的通病,这小5脚是VTT输出,4脚正常输出2.5才正常。型号UP7704.华硕主板不跑码都要量一下这个IC

网友:
楼主上图片阿....也没说清楚做什么用的..

网友:
AMD主板缺电压 复位灯就闪 但不一定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