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不定时蓝屏 怪咖

楼主(2016-04-26):
联想E430C 不定时蓝屏 怪咖 接到此机,先做系统,GHOST完后。安装的过程中蓝屏了 报错0X000000A也不一定 ,报错五花八门0X00000021A等等。刷BIOS后还是一样,换U 换内存都一样,外设全拔了也一样,真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这个垃圾板子 ,太容易变形,有时候单用一条内存还能坚持做完系统,也能用半天,但是还是会蓝屏,不定时。我感觉也是读取内存这块有问题,有时还莫名的丢系统文件,不知道怎么搞了。给点意见吧亲们!!!!!!

网友A:
不知你有没有换过硬盘试过。

网友B:
换硬盘 内存试试  正常安装系统  驱动用 官网的

网友:
不要用ghost

网友:
曾经我修一台HP的4代笔记本,显卡干了,CPU干了,也是是不是蓝屏。因为内存是1.35v的低电压内存,自己又没有,后面自己买了一条内存换了就好了。

网友C:
看下电压,不行就屏蔽独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有没有换过硬盘试过。

必须的 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 内存试试  正常安装系统  驱动用 官网的

都试过了 再说这机子遇到很多 。跟驱动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电压,不行就屏蔽独显试试

电压都正常,单条内存没问题 ,我试试吧 谢谢

网友:
那有可能这机子是摔过,修复机率不大,交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