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70 不进入系统

楼主(2016-04-26):
e40-70 安装好系统之后,多开几次就进入不了系统。在有一次一步一步系统,在安装集成显卡驱动以后在重启就不进入桌面了。那位大师遇见个,个人感觉是cpu的问题。驱动是lenovo的官网下载。
桌面

网友:
难不成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和楼主一样,刚装完驱动能去在一重启就是有背光进步了桌面

网友:
系统 bios 桥 cpu(集显) 都有可能

网友:
做个WIN8或WIN10试试

网友:
昭阳E40-70?这个机器目前在保修,多数机器出厂都带系统 WIN7 HB 64BIT ,找服务站恢复一下出厂系统就可以。

网友:
E40-70的cpu就是垃圾 易虚焊会引起灯亮不上电 加焊一般还没用 取下还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