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BI-520第一次开机没问题,关机第二次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6-04-26):
第一次开机跑码正常,第二次不行,完全断电从新开又可以了

网友:
刷过BIOS,换过IO,情况一样

网友A:
通常是RTC的问题 你二次开机时候看下RTC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RTC的问题 你二次开机时候看下RTC电压

好久不见啊!!风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RTC的问题 你二次开机时候看下RTC电压

RTCRST吗?还是VCCRST

网友A:
RTCRST
你这个问题通常这个引起 还有中间相连一个电阻还是牌组 具体忘记了
要看下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CRST
你这个问题通常这个引起 还有中间相连一个电阻还是牌组 具体忘记了
要看下才知道

修好了,是声卡芯片坏了,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是声卡芯片坏了,引起的故障

啥  声卡的问题?。。。不是跟RTC问题很像码

网友:
这种板子时开时不开,真不知道怎么修,我有几个都是这样

网友:
声卡 引起复位问题么,第一次开机居然 没事。。。

网友:
见识了,第一次听说,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怎么会想到拆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