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2维修过程

楼主(2016-04-26):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konepiece\桌面\P_20160426_121746

网友:
机器放在店里很长时间了,维修过程走了不少弯路。故障现象是开机以后不定时暗屏。开始以为是显卡的问题,然后有怀疑显卡驱动。后来怀疑是升压板的问题,发了一块升压板,换好后情况有所改善要3-4小时才暗屏。没办法了听了版主的意见着手换灯条。下面是换灯条的过程。

网友:
先把屏拆出来

网友:
拆除左右两侧带磁铁的边框,屏幕排线上的金属保护盖。一定要小心别弄坏了。

网友:
取下屏幕的液晶部分放好

网友:
找到灯条的位置轻轻的撬开

网友:
取出灯条。这个机子屏幕很多地方都有胶,很是麻烦。

网友A:
这个就是换灯管的过程嘛

网友B:
最后好了吗?
是灯条问题吗?

网友:
换灯条的时候出了些问题,灯条断了,没有一样的灯条。于是改了通用升压板,换成普通灯条。改的时候干脆悬空亮度调节信号。接上出了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今天图片量发完了,还有两张后面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好了吗?
是灯条问题吗?

正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换灯管的过程嘛

苹果一体机的灯条难换呀

网友C:
楼主你编辑的好乱啊, 不过你那个就是暗屏吧。而且苹果一体机上面的屏幕也有温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编辑的好乱啊, 不过你那个就是暗屏吧。而且苹果一体机上面的屏幕也有温控的

意思就是太热了也会暗屏?

网友D:
温控啊,在哪里,赶快告诉LZ,以免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控啊,在哪里,赶快告诉LZ,以免走弯路了

是呀是呀 知道的话告诉我呀

网友:
最近遇到很多无CPU 供电的主板,感觉换过芯片后就不知道怎么动手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苹果屏很贵的,一般有很大利润空间才会搞

网友:
作为经验,以后有碰到,可以借鉴下

网友:
苹果机器修的少

网友E:
发的帖子太乱了 看的眼花了

网友F:
我卖过1个苹果一体机到8000多元了还是便宜的,到1万多正常。这个修好不能收少了。否则对不起你自己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的帖子太乱了 看的眼花了

呵呵 第一次发帖见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卖过1个苹果一体机到8000多元了还是便宜的,到1万多正常。这个修好不能收少了。否则对不起你自己啊。呵呵

这个是帮卖场里的修的,报了没多少。

网友:
最后附上改好的升压板

网友:
是不是最后改成LED的灯条了?我也碰过很多换灯管后还老是出问题的,最后没办法改成LED的,这样稳定,但是亮度有点太亮了.

网友G:
是灯条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灯条的问题吗?

本身就是LED灯条,原来的灯条

比较亮换成通用的反而暗了一些

网友:
统一回复换灯条后一切正常好了Y(^o^)Y

网友:
我们这县城没有苹果修

网友:
有时候不仅是技术,这手工活做起来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