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版号 820-3437-B 不上电

楼主(2016-04-26):
待机电流 0.03a   追查VccDSW3_3  供电有了 接着  pm_SLP_SUS_L 没有发出  怀疑四合一的芯片坏  你们觉得呢?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吗,不要上来就说U坏,太快了

网友:
这不一定吧, 这么多信号呢

网友:
前面 我花了 5个多小时 没查到问题  就到sus那里卡住了

网友:
32.768  用示波器 看了正常     下面这两个图 我还没查

网友:
R1301挨着南桥的这端只有1.76v    R1302挨着南桥的这端只有2.45v 电阻没有坏

网友A:
电阻没坏,用3.3的电压技击,有可能会好,我以前修华硕遇到过@!

网友B:
电压不对.找着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对.找着问题.

四合一的桥 十有八九是坏的  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没坏,用3.3的电压技击,有可能会好,我以前修华硕遇到过@!

点击 也试过了  不行  点击时发现 待机电流达到了0.34a

网友:
有修过一台也是这样的,换了IO触发到0,3 桥也坏了,你看一下RTC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着看

网友:
看來這故障不好修出來啊

网友:
苹果至今不敢碰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D:
上次我修了一个没修好
你要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修了一个没修好
你要加油

非常 谢谢    你是好人啊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台不出PM_SLP_SUS_L

网友(2016-05-28):
引用 网友C:
四合一的桥 十有八九是坏的 退机了
果断 这能说有六成以上的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