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版号 忘了没记

楼主(2016-04-26):
来的时候就是外界亮 内接不亮  把显卡也换了  还是一样  接着测量屏线 没有问题  edid 不接屏线 对地阻止没有任何问题  接上屏线  edid 的有一根 对地阻止偏小了一点 也没有在意   就着换屏 还是一个鸟样 有点火啊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测量了下edid的电压 一个有3.3v 一个只有 0.45v  啊  问题就在这里了  因为我测量屏线 是没有问题的啊  对地阻止又正常  怪气 只要把屏线 插入主板就有一根 edid 电压不正常  所以 找到那根屏线 把两头 都剪掉  从屏线接口 飞线到屏的接口那边  ok了

网友:
我真的快气死了 *脏话* 还有这么怪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