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板号DAOGC5MB8FO不定时掉的维修修

楼主(2016-04-26):
今天接了太E40  掉电   有时半个小时左右掉电  有时开机刚显示LOGO就掉电 清理了风扇  换了铜管,故障一样,上网查了好久,很多说是显卡问题,因为是打黑胶的,不敢动,客户机子是亮机的,到时修不亮了就有的哭了,实在没有办法, 就在论坛上找了一个BIOS,先简后难的原则,奇迹出现了,用了几个小时用鲁大师压力一直没有出问题,现把BIOS咐上,感谢大神们的帮忙,

联想e40降温bios板号 DAOGC5MB8FO.zip

网友:
这么好啊,这问题

网友:
开机不定时掉电先刷BIOS是常识了吧,还用考虑?

网友:
好运气,前几天也修到台E40,不定时掉电,死机,三板斧干下去没反应,最后修的电路

网友:
E40好像这个是通病